a59进水不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8-07-06):
申精申精申精oppo a59进水无显示无背光,

网友:
不符合精华规定

网友A:
如果供电电压基本正常,那么就测量显示座子旁的电容,如果电压4.5v到10几v跳动或者显示4.5v然后无电压。就是这个电容坏了,拆掉即可

为什么不直接发出来了,非要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供电电压基本正常,那么就测量显示座子旁的电容,如果电压4.5v到10几v跳动或者显示4.5v然后无电压。就 ...

因为不知道........刚开始玩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