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8-07-06):
今收到一台联想THINKPAD L430笔记本,开机可以显示但屏幕暗,可以看到显示内容,更换显示屏故障依旧,经反复确认是主板问题,量主板给屏供电掉电19V已经给屏供电3.3V的屏供电都有,请高手指教,还有什么信号控制背光产生,版号是LCD1-1 11248-4 独显的主板

网友:
去掉霍尔元件看看啦。。。。。。。。。。。。。

网友:
按照2楼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
开启,调亮

网友:
还有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没有测量

网友:
LED-EN, PMW肯定有个没电压出来才会暗屏

网友:
LCD的屏,背光正常点亮,需要:1.灯管正常   2.高压板正常     3.高压板工作条件正常:供电、地、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可通过测量、代换的方法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L430的屏不知道是不上40针的  如果是40针的话 解上屏测 39 40供电正常 还需要 36 35这2个脚有电压 一个是背光开启 一个是亮度调节 最简单的办法把 65 65这2根线剪断 然后屏这端这2个短接一起接1个线到屏供电上的3.3V上 好像是2脚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L430的屏不知道是不是40针的  如果是40针的话 解上屏测 39 40供电正常 还需要 36 35这2个脚有电压 一个是背光开启 一个是亮度调节 最简单的办法把 36 35这2根线剪断 然后屏这端这2个短接一起接1根线到屏供电上的3.3V上 好像是2脚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背光供电和开启信号,还还背光亮度调节要重点测下!

网友:
直接吧屏供电链接到背光上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亮度和开启信号正常吗,?,屏接口的35和36脚

网友A:
背光开启信号 供电 屏幕本身 就这三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开启信号 供电 屏幕本身 就这三个东西

哦 对了 还有个背光调节信号

网友:
会不会屏线问题啊大兄弟

网友:
开启,和亮度调节,看下有没有啊

网友:
PWM这个信号 测一下看有没3V 如果没可以搭接一个3V过去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有一样的电脑,互换上面的 部分一样的现象,可以确定主板的问题,可能是楼上的师傅们说的有19V的屏供电,看一下背光开启信号有没有,没有也估计不好修,看能不能直接供电驱动背光,谢谢师傅们提醒和经验

网友:
还要测试开启电压和亮度调节电压看下正不正常呢

网友(2019-09-16):
笔记本屏幕暗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983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