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543换cpu

楼主(2018-07-06):
      接到机器不加电,板号13269-1,待机电流0、06,拆机测量LDO3.3和5V正常,无3.3V和5V待机电压,待机芯片51225发烫。测量待机3.3短路,烧机发现北桥短路,CPU是i5-4210u,网购了一颗焊上发现自动加电长按开机键也关不了,电源0.09.风扇大约30秒后就狂转,电流0.16。
      测量各路供电发现没有出CPU供电和独显供电,刷了BIOS也没好。现在到底是CPU有问题还是板上另外还有问题呢?
     买来的新CPU也是有压痕,但卖家一再说 是没有问题的。
      好像有两次上BGA的时候没有拆BIOS电池,是不是搞出新的问题了啊,本人新手,请各位大大帮帮忙,谢谢。

网友A:
EC换了再看电流上去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换了再看电流上去没有

明天订一颗试一下,这个是带程序的吧,bios挂在北桥上得。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正在修,自动上电,0.1安多,等10秒就0.2安多,刷了EC没有用,BIOS没有刷,IO买不到呀。

网友:
板载CPU的机器   CPU如果坏了  选择更换成本较大且不一定能买到好的芯片   真是悲啼呀

网友:
做四代U不拆cmos电池 人才 把U拆下来重装呗  肯定是你没装好 或者是U烧坏了

网友:
你觉得这种cpu会有新的卖嘛?????

网友:
这种板载的CPU 从来没有换过。。CPU坏了都是放弃。要不投资太大了。换了即使能用 万一返修 也是麻烦。

网友:
换u,高风险

网友:
EC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