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 不开机及EC IT8586E代换

楼主(2018-07-07):
机型:联想G50-80 独显
板号:见下图
故障:不开机
白天同行拿过来的说不开机,放在店里了说晚上让我看看什么问题
拿到电脑通电待机0.013,按开关键电源指示灯亮电流0.014
测全板主要电压除待机外无电压,那好开修吧。最基本的测了一遍没问题。刷BIOS无果,确定不是BIOS问题了
因为刷与不刷没啥区别。
那办法去网上订个EC,听说这EC有程序就给XX说要个带程序的,后来没放心说要个板栽的。丢到一边
不搞了,等芯片
第二天芯片到了,一看芯片IT8586E-FXA后缀不对(我原本机子上面的是IT8586E-FXS)
,顿时心中一万个草尼马在飞------
心里不爽问XX

换上新的EC图

两个EC对比图(可以看到板号)

最后来张亮机图

最后把BIOS奉上
懂的大湿忽喷,我也是修这个机才知道的,带程序的EC除看后缀以外还要看板号:比如FXS与FXA只要FX相同与板号相同就能代用,我是第一时间分享到论坛里,希望各位大湿胸多多加分,这样小弟才有激情发贴。

 会员1565900100鑫豆2024-9-23 10:41
 会员568975100鑫豆2024-7-31 12:44
 会员49944100鑫豆2024-2-27 00:45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下次碰到就不用怎么麻烦了。

小小菜鸟,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最近发现8586的刷写总是不成功

网友B:
重要的是程序  后缀不一样 没啥区别的 话说为啥要去买剪版  买个座子回来自己刷不就OK了 都有的卖的啊 很简单的

网友:
现在的EC多数都 有程序,不放心就找剪板的吧

网友:
楼主,修得太好聊,厉害哦,服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是程序  后缀不一样 没啥区别的 话说为啥要去买剪版  买个座子回来自己刷不就OK了 都有的卖的啊 很简 ...

编程器贵啊,800多啊,兄弟......

网友:
现在的很多新机器 EC 都是用的带程序的。碰到这种机器很麻烦。

网友:
我看到店里老板把线连到键盘接口刷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ec!!!!!!!!!

你的这个EC BIOS程序是好的吗?是这个主板的BIOS程序吗?

网友:
收藏,以后碰到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EC BIOS程序是好的吗?是这个主板的BIOS程序吗?

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8586的刷写总是不成功

不是刷不成功很多应该程序不对,卖芯片的说这些程序和板号要相对的才行

网友:
对上了就能用  对不上  刷了也是浪费时间

网友F:
买一个编程器自己刷吧,比快递飞的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贵啊,800多啊,兄弟......

用编程器刷的EC越来越多  如果维修量大  完全没问题的 也就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编程器刷的EC越来越多  如果维修量大  完全没问题的 也就几百块

也有道理,关键是程序哪儿去找,有的机子找不到吧

网友:
一直没有刷过ec程序,什么时候也试试

网友:
一般像这样8586E联想的都是自己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编程器自己刷吧,比快递飞的快

很早以前买了一个,但不能刷EC程序,现在修笔记本没啥利润不想拆腾了

网友:
谢谢楼主给我分享自已,,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买一个编程器自己刷

网友:
现在的很多新机器 EC 都是用的带程序的。碰到这种机器很麻烦

网友:
买个809F自己可以刷的,搞维修必先利其器,希望维修越来越有钱途!

网友:
EC好像焊的脚位没有对正呀,可以正常用?

网友:
感謝分享您的實用信息與我們分享。

网友:
最烦这种越是着急越是 出错的 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贵啊,800多啊,兄弟......

现在利润低太复杂的不想搞,我都几年没换过桥了,碰到换桥的就让客户换板,换个板也可以赚100来块钱,换个桥还赚不到

网友:
以后集成的更多。现在就集成了。EC SB NB再集成下去。如果刷BIOS不好?程序不好?

网友:
有没有联想    air13pro的图纸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的ec都带程序了。。。。。。。。。

网友H:
你们这个是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这个是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啊

我都没有编程器,不过迅维有卖这种的。量大的可以买个试下

网友I:
学习了,以后换EC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以后换EC少走弯路

迅维是个好平台,同共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利润低太复杂的不想搞,我都几年没换过桥了,碰到换桥的就让客户换板,换个板也可以赚100来块钱,换 ...

换板带cpu的好贵了,一般客户都不修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