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60E-I7 D4 维修

楼主(2018-07-07):
机器型号:战神K660E-I7 D4  型号:CW35S06  版号:6-7-W3S50-D02A
故障:电流-0.007—触发开关---0.094—持续30秒左右—0.008   掉电
在上电的时候SUSCSUSB都已经正常到达EC
本来应该先查内存的开启
想到这个芯片开启先不管,想要正常供电要正常吧。结果内存PWM芯片的+5V都不正常
查到是EC发出DD_ON转换成DD_ON#应该拉低成0V   然后经过2N管开启+5V
测量发现DD_ON并没有拉低为0V  只是拉低成1.5V
故障出来了
PQ18坏。。
各位 帮忙加点分  急需下载积分

网友:
很速度啊,貌似你应该修的不少

网友A:
一步一步查,思路清晰。susc和susb是由南桥的slp_s3#和slp_s4#发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步一步查,思路清晰。susc和susb是由南桥的slp_s3#和slp_s4#发出的吧。

是的    加分啊  大兄弟

网友:
感脚还可以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蓝天代工的机器的双MOS管都是容易坏的啊?

网友:
线路点位BIOS贴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台 不过不是这个问题  是死机很麻烦 现在让换板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已经给你加分了。我最多只能加那么多分了

网友:
游戏本的开启都不一样

网友:
看到战神都有点头痛了,这是问题机啊

网友:
Ares K660E-I7 D4 repair CW35S06 6-7-W3S50-D02A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网友:
蓝天的  板子就是喜欢 坏这些 东西

网友:
很速度啊,貌似你应该修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