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黑屏,故障分析大全,及时解决办法。

楼主(2018-07-07):
笔记本黑屏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种:

开机无显示无响应

一般笔记本的电压在12v-24V 功率在60W左右,这个看笔记本的具体参数,高功率的一般显卡性能也会高一些。出现这种情况就要考虑电源适配器是否损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主板电路,从难易上讲主板电路维修复杂,成本较高。

2,开机无显示,有转速,无光标

笔记本电脑加载电源,风扇转动,代表主板通电,但不等同于电源没有损坏,首先排除的是内存故障,一般笔记本,尤其年头较长的笔记本,由于笔记本内存松动或者卡槽松动,极易引起无法开机状态,表现点为开机转,屏幕无显示,这种情况只需拆开后盖擦拭内存,重新插入即可。

3,开机有显示,有光标闪动

笔记本开机有显示代表已经读过BIOS ,在加载硬盘及系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那么答案显而易见就出在硬盘和系统上了,

更换系统,检测硬盘。当然不排除是硬盘接触不好导致,可以手动关机,插拔下硬盘尝试下即可。

4,开机有显示,有图标,卡机不动或显示不正常

显示不正常,首先故障点在于显示,这属于硬件范畴,不要擅自动系统。

解决方法:

外接台式机显示器,排除显卡问题,外接显示器后,键盘切换至外接显示器,一般需要按功能键加投影功能,方可外接输出,在这里讲一下,有些电脑笔记本虽然提供了外接输出,但是从实践上看,并非所有笔记本出厂这个功能都达标,言外之意是有些笔记本这个接口就是鸡肋。

如果外接显示正常可以从屏幕着手,屏幕问题一般为排线、显示屏、高压板,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排线问题。

5,开机有显示,屏幕暗,运行正常

这种情况和上面的有相同之处,最大故障点在于灯管损伤或损坏,解决方法为更换灯管,但是小编不建议这么做,最好的办法是更换显示屏。现在的屏幕价格在550-650之间,品牌多为LG、三星,当然不乏很多小牌子的,建议大家更换大品牌显示屏。

大家可能会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笔记本要换原厂的,笔记本其实原厂配件很少,基本都是副厂,只要标准一样就OK,更何况即使原厂它的配件也是其他副厂供应商提供,比如华硕、dell等笔记本中显示屏好的多为三星显示屏。

讲了这么多,大家对笔记本电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呢?

网友:
这个还不能说是故障分析大全  和大全还差很多

网友:
这帖子给刚入行的有点帮助,老手没有啥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