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电视背灯怎么改可靠

楼主(2018-07-07):
福日49寸液晶电视 背灯坏 买不到同型号 通用灯条安装孔不对 灯珠也不对孔 求教咋改可靠?

网友:
你说的孔不对是指板子没地方插吗?那样的话可以加一个通用高压板,上面有三根线,一根接板子上供电那里,具体接多高电压看你灯管,一根接地线,还有一根接开关控制,找不到的话从屏上找一个3.3V接上也可以,不过这样开机会出现一瞬间白屏,最好还是从板子上找开关

网友:
你说的灯珠不对孔,看你第一张图片,你这个灯管是接外面的?不需要拆屏?

网友:
如果是不需要拆屏的灯条,那我刚才发的你可以扔了,坐等大佬发言

网友:
通用灯条固定螺丝孔不对位  灯珠也不对反光白纸圆孔 这款要拆屏才能取灯条的

网友:
把白色纸装回去,直接把新灯条直接站在纸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发光度都一样

网友:
测量好尺寸买通用的该进去空不对自己扩,以前的用白纸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