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VX238T白屏维修

楼主(2018-07-07):
故障:用一段时间白屏
检测:此机器用一段时间白屏后,冷却一段时间,能显示。
判断为TSUML58YHC2-1或25X40故障。搜论坛此为通病。
刷之三四,偶有校验成功者。通电不开机。
遂疑之,拆机25刷之,测试不复白!

网友:
很好的经验!!!有设备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一般情况大家都不会去怀疑芯片本身的问题,大多是多下几个MCU刷来试试。在此提供个思路个大家。若连下几个都不能用,不妨换个空芯片试试,说不定有惊喜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本身问题不大。但炎炎夏日,易心烦气躁,如果连刷几次均无成效,或连机子都开不了了,人很容易烦躁,忽视掉小问题,从而产生“难修”的感觉,影响判断。

网友:
文字简短,意思明白。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芯片坏了也是可能的,已经在某品牌板上遇上过N个BIOS芯片本身坏的,刷完后,校验就报错,换一个芯片,马上好。

网友:
都是好经验啊,碰到就是钱

网友C:
程序问题,还能白屏啊???感觉不太可信

网友:
认同1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程序问题,还能白屏啊???感觉不太可信

这个属于通病,论坛里也有类似的论证。可自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