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WiFi打不开 WiFi灰色 换WiFi模块无效。改电路99.99%解决!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8-07-07):
苹果6  WiFi打不开 WiFi灰色 换WiFi模块无效。改电路99.99%解决!

1,测U5201_RF第14针角阻值为无穷大,说明总线复位信号到CPU之间断线。
2,从R5208_RF飞线到14针脚,之间加一个电阻,10~20k的电阻皆可(加电阻是为了限流起上拉作用)
3,如果是其它针脚断线,只要是通信信号线路(非下拉线路),此法一样99.99%秒杀,道理是相通的。

网友:
这思路不错呀,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一直埋头修机  第一次发帖  感谢捧场!  也可以不加电阻,我加电阻是以防万一手机后续运行不稳定、自动关机或其它故障出现

网友:
其他通信信号,也强行上拉??哪里来的逻辑。。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嘿嘿 饼哥  只是针对于这个WiFi电路哈

网友:
这个没试过,以后遇到试试,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小伙子,只有复位和en信号能这么玩,难道所有信号线都断了你都加上拉,

网友A:
这种方法只能针对机器维修,不可能都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只能针对机器维修,不可能都这样搞

看个人怎么理解了。有疑问发出来探讨哈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嘛

网友B:
百分百这话说的  如果是信号对地  或者芯片本身坏 N多因素都能让他无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分百这话说的  如果是信号对地  或者芯片本身坏 N多因素都能让他无效

对地的叫上拉吗?仁兄忘记还有个叫下拉吧。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网友:
嗯,思路很好,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我试过在显示内联座借过 但是有时会重启 不知道你会不会重启

网友:
一般来说复位时钟挺挑剔的 没想到这个拉个就行 谢谢分享出来

网友:
这样飞线中间加个电阻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的叫上拉吗?仁兄忘记还有个叫下拉吧。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你是真没明白还是什么   如果信号对地了  你上啦一万伏 有用吗 要么烧了 要么拉不动还是对地   还有就是芯片本身坏了 就算他条件都正常 还是不工作  所以没有百分百这一说  只有轻微短 可以拉得动的  并且芯片本身没有问题的 才可以强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分百这话说的  如果是信号对地  或者芯片本身坏 N多因素都能让他无效

你们反驳 讲得也有道理。大神 多发些维修经验出来让大家开开眼界。就纳闷了  级别越高的难道越喜欢钻牛角尖?   虽然我说百分百秒杀  但有前提  最后一句“”道理是相通的” 没看见啊    对地的线路跟上拉的道理是相通的吗? 我错了还不行么,马上改正口语。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碰到就这样搞。嘻嘻

网友:
能快速安全解决才是王道。哈哈。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楼主实力刚刚的 财源滚滚而来

网友:
遇到这样问题,直接找到做就是,简单了

网友:
最佩服的就是这种改电路的思路,经单纯的换IC高深不少呀。

网友:
这都可以啊 学以致用灵活运用。。。。。。。。。

网友:
这个信号确实是可以直接上拉,就是无线的开启信号一样,估计客户想关无线,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没试过,以后遇到试试,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学习了,不过没有遇到过抠门手机壳即使大家发if

网友D:
这个可以飞线到R0719,加电阻我觉得没必要
辉辉必胜
如果是cpu虚焊这样就不行,这个复位只要有1.8v就行,我昨天修了一个也是这样,直接从r5208rf飞到c5215rf,借一个1.8就ok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飞线到R0719,加电阻我觉得没必要
如果是cpu虚焊这样就不行,这个复位只要有1.8v就行,我昨天修了一个也是这样,直接从r5208rf飞到c5215rf,借一个1.8就ok

网友(2018-08-17):
思路不懂,很也不缺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
根据原理修机器的人 不错 该电路满足条件 一样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哥牛逼了

网友:
要是能在评论里看出来维修过程就完美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还可以这样,、、

网友:
这样也行啊 嘻嘻。…。…。…。…。…。…。…。…。…。…。…。…。…。…。………………

网友:
对了 这个好像是通病 我遇到过 不有改电路 飞线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