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0-70 二修机

楼主(2018-07-07):
联想B40-70插电流表,大电流短路。拆机电源头被接反。把线接好 无待机电流
测后级无短路,典型的隔离保护坏了,因为这机器用的是方口电源头,没用设计接反保护。
测PQ302 PQ301都正常 ,PQ301和PQ302公共点有19V  PQ302后级变成2.8V 电压被拉低。典型的隔离保护坏了,估计被接反有很大的原因。

场管没有被击穿重点测VIN前级
测PR301为47欧实测41欧偏小

接反烧理论应该是无穷大找了哥47欧姆电阻

接电压待机正常0.01A 测3.3V 5V待机电压已出开机正常

附上图纸

联想B40-70版号:LA-B091P REV1.0.zip

网友:
是的啊!这个机器的这个电阻怎么会变小呢?

网友:
比较喜欢联想机器的结构    对y系列情有独钟

网友:
这是47K欧不是47欧

网友:
上家的 技术也不咋的。。 保护隔离都修不好,估计故障严重的 那种 更没戏le

网友:
这这这  这典型的是一修机   这样的上家还是可以的  至少没有搞废机器

网友:
我也是服了上家,能把电源头装反了,不知是否客户不愿出钱故意搞的,不过还是不建议搞这种低级的故障。

网友:
美滋滋 还好没扩大故障

网友:
看起来上家技术也就那样吧,有这样的上家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