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6plus无法调节音量

楼主(2018-07-07):
6plus摔的,无外音。无法调节音量。按音量键只出现铃声没有音量格,插上耳机就正常。
控制面板也无法调节。换过尾插排线。音量排线。铃声放大IC 。加焊过大音频。还是不行。
iPhone

网友:
功放IC 你换个试试吧 在不行 音频IC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功放ic,一般都是它问题,大音频也有可能

网友:
怎么是干大音频 应该干小音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