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焊点挂不上锡,是不是烙铁太差了!

楼主(2018-07-07):
最近维修矿卡,遇到两张蛋疼的问题,一张耦合电容掉了焊点,一张显存掉焊点。明明很简单的问题,就因为挂不上锡只能寄给同行修!
有哪位大神有关掉焊点挂锡经验!感谢 !

网友:
就是这两张1060显卡,一张显存  一张耦合电容!   我用的 是白菜白光T12

网友:
你的意思是掉点的地方挂不上锡吗?这样的问题用发同行那里去?刀片稍微刮刮 助焊剂 加锡 这个过程就是这样 干起来看个人水平

网友A:
按楼上的说法试试

你是怎么确定是哪个显存的问题的?

网友:
都没底线啦怎么会上锡。飞线,,,,,

网友B:
轻轻打磨一下  加点助焊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轻轻打磨一下  加点助焊膏应该就可以了

不可能上了,已经没有铜了,我用银漆引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上的说法试试

虽然我不会上掉点的,但显卡维修我还算个老手!只是确实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目前两张卡都修好了!

网友:
还是飞线吧。。。我上次飞了根内存条的线路。总共十来条线路。。。。

网友:
温度调高些,上锡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