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花屏

楼主(2018-07-07):
此机器来我当时怀疑是显卡的问题,直接换显卡还是一样,后来把屏线和屏幕也换料还是花,有点怀疑显存料,大家说除料显存有可能其他还有可能的吗
显卡

网友:
缺电压也有可能 显存也有可能 要看具体是怎么花的

网友:
这机器现存坏得很多

网友:
这个机器显存导致花屏的遇到过 建议你换下显存吧

网友:
Y430的检查下显存吧............

网友:
可以换下好像就2个显存还是4个 比较好弄 换了排除了在看其他问题 还有看看外接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