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三声报警 奇怪问题

楼主(2018-07-07):
同行一台a1466 12款 3声报警 拆机加焊16颗内存亮机了,刚开始开机试了好久都是好的,做系统都没问题,可后续问题就很郁闷了,会偶尔3声报警不亮机,不是很频繁,不亮机报警的时候强制关机再开就会亮机进系统,而且进系统用一天都是好的,加焊CPU还是老样子,反复开机个二三十次就会出现报警不亮,然后强制关机再开就又好了。
这两天被几台苹果的机器快搞疯掉了。
cpu

网友:
现在都没法确定是内存 CPU pch哪个的问题了 另外此机电池是坏的,进苹果系统卡顿严重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这个是3声报警,后来没修好哦

网友:
楼主苹果电池损坏会导致进系统严重卡顿吗

网友:
我觉得你是加焊内存后亮的机,因该问题出在内存颗粒上,诂计拆下来重植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你焊接内存好了,。为什么不换了试试呢.........................

网友:
最好认真检查检查不要随便上BGA机器 内存可以值下球

网友:
这个机器16颗颗粒,你先重新加焊一遍吧!还不行就要换颗粒了。

网友:
cpu问题 看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6650-1-1.html
叫你做cpu

网友:
cpu问题 看看我的帖子a1369 教做cpu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样问题的 CPU和内存全干了也没好 正常的时候怎么开都正常 就是偶尔会报警 最后换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