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2.0无CPU供电求图纸

楼主(2018-07-07):
GA-B75M-D3V REV:2.0无CPU供电,其他的供电都正常,独缺CPU供电,95836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此板的求图纸

网友:
无CPU供电跟BIOS和南桥有关系,先刷BIOS再进行下一步检测

网友:
发现问题,开机测BIOS芯片8脚无供电,拆了电池座才找到供电源头,原来是控制+3V场管G极所接的K72坏了,换了K72后,开机跑码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