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一批宏碁E5-573主板维修,板号ZRT,有些不触发奇葩问题EC IT8987E(基本上解决)

楼主(2018-07-07):
接了一批宏碁E5-573主板维修,几十板张吧,板号ZRT,有些不触发奇葩问题EC IT8987E求大神解惑。有些可以触发上电,有些不能触发,插电3V和5V都出来了,测量了不能触发的板子上EC的待机条件 都正常,开始以为是EC的问题,看了下论坛有人说带程序,有人说不带程序,但是我手里有可以触发上电的板子,甭管IT8987E带不带程序, 可以上上电的,拆到不能触发的板子上,一样不能触发,而且愵对着板子测量待机条件一模一样的,不触发的板子就是不发出S5_ON ,证明EC是没有问题的,测量了南桥了待机条件RTC电路都是正常的。南桥晶振32.768K波形完美。
      还有我在可以触发的板子上测量了一遍,待机条件跟不触发的板子上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当按下开关之后,EC发出S5_ON3.3V开启S5电压,此时PWRBTN#跳变为3.3V,RSMRST#也从0V跳变为3.3V,BIOS芯片的第八脚也是从0V跳变为3.3V,BIOS芯片第八脚没按下开关之前一直都是0V,由此可以判断这个BIOS是不参与上电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EC IT8987E带程序的?BIOS程序我是刷过的,我有修改过ME的秒速亮机程序,不行(本来就不行BIOS程序不参与上电的,没按开关之前BIOS主供电都没有!)
      为什么一模一样的板子上的可以触发的EC对换过来之后,就是不触发呢?开始以为是吹坏了,又从两片可以触发的板子上拆再换上去就是不触发,EC脚位全部都焊好了的,用镊子刮过了没有松动的脚位,放大镜也观察过了OK的我总觉得应该是南桥需要发出一个信号给EC,告诉EC它是正常是好的,EC才会开始工作,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什么!
    有大神知道什么问题吗?几十片板子里已经碰到不上电的快十片了,都是这个鬼问题,就是不触发,EC到底还要什么条件才会发出S5_ON这个信号??是否为通病了?但是通病在哪里呢?再补充一下时序图8步骤之前的条件全部满足 再次补充我在可以亮机的板子上重新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板子在插上电源之后EC会瞬间发出S5_ON信号,开启S5电压, 然后BIOS芯片1脚片选会有一段波形,就没有了, 应该是EC正常读取BIOS程序后,配置好自身脚位后,等待按下开关,所以最终确认EC是没有带程序的,挂在BIOS下,再次用示波器测量不触发的板子上,跟好板子的情况是一样的,由此可以确定是南桥待机条件正常,但是南桥不良导致EC罢工不再发出S5_ON,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这边修统货板因为不修桥,不换桥,因为修了就卖不出去了,所以具体是不是桥引起的,还有待碰到同样问题的兄弟们去换CPU验证啦附上电路图点位图 Acer Aspire E5-573 E5-573G E5-573T E5-573TG 板号:ZRT广达Quanta ZRT

网友A:
是不是有没焊上的脚呀,你仔细观察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没焊上的脚呀,你仔细观察下

全部都焊好了的,用镊子刮过了没有松动的脚位,放大镜也观察过了OK的

网友:
ec有程序的

网友B:
我知道有程序啊,问题是好EC没问题的,EC程序也没问题的,一样板子上的EC对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有程序啊,问题是好EC没问题的,EC程序也没问题的,一样板子上的EC对换的

换桥

网友C:
这种机器我也修过,大部分是BIOS程序的问题,刷BIOS就好聊哦,朋友

网友:
换桥就没得修了,换了桥是卖不掉的

网友:
要是桥问题呢

网友D:
特地下了个图纸看了一下  貌似除了供电 其他的信号都正常了 EC是带程序的 但是你对换了 应该可以排除 接下来就只有供电了  你重点查下L9 L11 L23  其他的地方好像没问题了 LID应该也不存在 要不你试着直接拉个供电给LID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我也修过,大部分是BIOS程序的问题,刷BIOS就好聊哦,朋友

这个BIOS不参与上电的吧。。。没按下开关之前BIOS芯片第八脚都没有主供电的,哥们BIOS芯片都没电的,跟BIOS有关吗?你逗我呢?BIOS我刷过的,不行的,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会不知道嘛!!

网友:
我也觉得是桥不正常,没发出一个信号给EC,所以EC罢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我也修过,大部分是BIOS程序的问题,刷BIOS就好聊哦,朋友

瞎扯淡 BIOS没供电 怎么刷BIOS能好  参与触发也得有供电吧  人家都说了S5_ON都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特地下了个图纸看了一下  貌似除了供电 其他的信号都正常了 EC是带程序的 但是你对换了 应该可以排除 接下 ...

LID#休眠开关都有3.3V的,EC的主供电我全部量了都有3.3V。。。所以才那么纳闷啊

网友E:
昨天修这个机器不充电,能认到电池不能正确识别电量。。。换了acer不同机型的相同型号ec能正常显示和原来故障一样,ec和pch公用一个bios。。。所以我认为ec的程序是在bios芯片中!后来没搞定,还给客户了!假如有料板换下就死心了。。。

网友:
CPU问题吧

网友E:
仔细检查一下桥触发条件。。。包括所有用rtcvcc上拉的信号。。。acpresent、batlow。。。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修这个机器不充电,能认到电池不能正确识别电量。。。换了acer不同机型的相同型号ec能正常显示和原来故 ...

那现在的问题是,EC没有发出S5_ON之前,BIOS芯片8脚是没有供电的,BIOS的主供电是S5供电,不是用的+3VPCU供电,BIOS如何参与上电,问题来了EC还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S5_ON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ID#休眠开关都有3.3V的,EC的主供电我全部量了都有3.3V。。。所以才那么纳闷啊

我看S5_ON去了很多地方啊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检查一下桥触发条件。。。包括所有用rtcvcc上拉的信号。。。acpresent、batlow。。。

桥的RTC电路,RTC待机条件我都量过了都正常的,问题来了桥的VCCSUS3_3待机供电也是用的S5电压,所以没发出S5_ON之前应该不关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S5_ON去了很多地方啊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被拉低了

我用示波器测量过了这个S5_ON信号完全没有波形跳动啊,哪怕是跳一下也好吧,,,就是没反应,量了阻值500多,不短路

网友F:
  图纸有时序  前面 7步 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检查一下桥触发条件。。。包括所有用rtcvcc上拉的信号。。。acpresent、batlow。。。

你看你说的这些桥的触发条件都在时序图8之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纸有时序  前面 7步 都正常吗?

早就测量过了8之前这些信号都是正常的

网友G:
这个EC  带程序   我上次修的为啥  不安装BIOS  不触发    别搞笑可以吗

网友:
通电 按开关 又放掉  然后测3V 5V  已经加电  去掉BIOS 是不上电的 也

就是说这个 EC没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EC  带程序   我上次修的为啥  不安装BIOS  不触发    别搞笑可以吗

甭管它带不带程序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是EC保证没问题,从可以触发的板子上换过来的,那你能解决为啥不发出S5_ON这个信号不?BIOS也刷过的不行滴,我有秒速亮机的BIOS资料的

网友G:
我当时修这个不触发的时候回  是这样的 没有安装电源前示波器  打着BIOS    然后插入适配器   一直没有读BIOS  bios 8脚有供电   然后没有触发机器   拔电源的时候 会有读BIOS 动作   这个BIOS  挂EC 下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当时修这个不触发的时候回  是这样的 没有安装电源前示波器  打着BIOS    然后插入适配器   一直没有读BI ...

问题是我刷了百分百能亮机的BIOS程序一样不行啊!你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当时修这个不触发的时候回  是这样的 没有安装电源前示波器  打着BIOS    然后插入适配器   一直没有读BI ...

我在可以亮机的板子上重新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板子在插上电源之后EC会瞬间发出S5_ON信号,开启S5电压,

然后BIOS芯片1脚片选会有一段波形,就没有了,

应该是EC正常读取BIOS程序后,配置好自身脚位后,等待按下开关,所以最终确认EC是没有带程序的,挂在BIOS下,最终的问题还是EC该满足什么才会发出S5_ON?N你知道吗大神。。。问题解决了,归根结底还是桥问题

网友H:
8987在广达的板很多可以直接换新,S5_ON一般在EC供电,复位,ACIN,AD_AIR条件具备,通电瞬间就会出来一下,读取BIOS配置脚位后关闭.
如果通电瞬间不出,查AD/DC检测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8987在广达的板很多可以直接换新,S5_ON一般在EC供电,复位,ACIN,AD_AIR条件具备,通电瞬间就会出来一下,读取B ...

所以还真是靠示波器啊,万用表基本上很难测出来的,,归根结底还是桥不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所以还真是靠示波器啊,万用表基本上很难测出来的,,归根结底还是桥不良。。。

万用表难测到瞬间的信号,和读取BIOS的情况,示波器可以捕捉到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万用表难测到瞬间的信号,和读取BIOS的情况,示波器可以捕捉到这些.

嗯没错,很久没用示波器修了,有点依赖于万用表了,搞得这种问题纠结了半天。。。见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嗯没错,很久没用示波器修了,有点依赖于万用表了,搞得这种问题纠结了半天。。。见笑了

那我现在 在问你  你说这个EC  到底有没有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那我现在 在问你  你说这个EC  到底有没有程序?

已确认不带程序,发这个帖子本就不是很纠结它带不带程序,只是想知道为啥不出S5_ON,万用表量不出来,示波器才可以了不过还是灰常感谢哥们的回复~

网友: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网友I:
这样板头痛了............有可能桥有可能CPU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已确认不带程序,发这个帖子本就不是很纠结它带不带程序,只是想知道为啥不出S5_ON,万用表量不 ...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桥有问题的?

网友K:
EC周围信号有问题也会导致保护不会S5_ON的。单查正常条件和时序查不出来的。

网友L:
EC都对调了还不好使 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板头痛了............有可能桥有可能CPU

反正量了EC周边的信号都没有短路的,所以桥的问题确实比较大吧,这种头疼的问题就先放着了,等修完了再做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桥有问题的?

反正量了EC周边的信号都没有短路的,所以桥的问题确实比较大吧,这种头疼的问题就先放着了,等修完了再做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EC周围信号有问题也会导致保护不会S5_ON的。单查正常条件和时序查不出来的。

反正量了EC周边的信号都没有短路的,所以桥的问题确实比较大吧,这种头疼的问题就先放着了,等修完了再做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EC都对调了还不好使 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反正量了EC周边的信号都没有短路的,所以桥的问题确实比较大吧,这种头疼的问题就先放着了,等修完了再做研究了

网友M:
我也遇到过这问提 EC换过BIOS刷过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还是换板解决了

网友:
曾经修到过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桥外围或桥自身,或者BIOS与桥的通讯有问题

网友(2019-07-07):
没有遇到过,遇到了研究一下

网友:
他家的板子之前修很多是刷BIOS就好了,不同機種。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N:
刚好遇上了一台返修的ZRT。之前不触发,重植长条U后用了一个多月。今天回来返修死活不触发,换了U一个屌样。看了楼主的思维后想了一下不对。顺着摸下去原来是1.05伏没发出导致S5_ON发出后关闭。
我的情况搞到最后原来是1.05伏的滤波电容。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N:
刚好遇上了一台返修的ZRT。之前不触发,重植长条U后用了一个多月。今天回来返修死活不触发,换了U一个屌样 ...

我也修到这个了,电流上到0.23就不动了,

网友(2019-12-16):
今天修到广达zaa,f5-573g。。。我觉得ec的程序是外挂在bios里面的。。。刷完bios后第一次通电明显与之前电流不一样,再次通电就和之前一样了。。。这种机器拆掉bios芯片是直接出待机电压的。。。正常的时序是通电先出待机ec读取bios之后再关闭待机电压。。。。和很多广达的老机器是同一个套路。。。

网友:
了一批宏碁E5-573主板维修,几十板张吧 估计这批主板修下来,这个机器电路图就烂记于心了

网友(2020-10-14):
引用 网友D:
瞎扯淡 BIOS没供电 怎么刷BIOS能好  参与触发也得有供电吧  人家都说了S5_ON都没出来

人家都说了,插电瞬间S5_ON有上抬动作

网友:
谢谢楼主的耐心实践

网友(2021-01-06):
引用 网友M:
我也遇到过这问提 EC换过BIOS刷过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还是换板解决了

修不好就换板,我那7岁0维修经验只会拆家的儿子都会。。哈哈

网友:
楼上有几位 瞎几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