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 atx半桥电源没输出 没有检修出问题

楼主(2018-07-07):
494+393 atx半桥电源
1待机 紫5v 绿3.7v 494_8_11脚2.1v
2触发ps-on信号,494_4脚0v,8,11脚1.5v
没有电压输出
推动三极管,功率三极管都是好的
怎么测功率三极管有没在工作,
两个功率三极管连接中点(上管e级连下管c级)应该是多少V

网友A:
辅助电压是否正常?494的12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分别测一下7500vcc引脚,待机和开机时候的电压看下是多少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直接测试494驱动8&11脉冲有没有出来(万用表测试电压约在9-12v之间缓慢变化),或者上下功率管G极有没有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别测一下7500vcc引脚,待机和开机时候的电压看下是多少

14v左右 应该是正常的
14v左右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压是否正常?494的12脚电压是多少?

14v左右 应该是正常的
14v左右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直接测试494驱动8&11脉冲有没有出来(万用表测试电压约在9-12v之间缓慢变化),或者上下功率 ...

你这个电压9-12v是用交流档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直接测试494驱动8&11脉冲有没有出来(万用表测试电压约在9-12v之间缓慢变化),或者上下功率 ...

我就想知道 前级两个功率管连结的中点 上管e级 下级c级这点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150?还是3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压9-12v是用交流档测的?

直流档,因为是方波,所以万用表测试的电压值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