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笔记本用键盘开关无法开机

楼主(2018-07-07):
一台a1466无法开机,拔掉电池可以自动加电开机。按下开关就没有反应。实际测量开关未按下时有3.42V高电平。按下只下拉到2.4V。示波器测试如下。用镊子把主板开关针短接到地可以正常开机。我想请问各位师傅们,MAC开关的下拉动作是在触摸板上面还是键盘上面或者是在主板上面下拉的。

网友:
键盘坏的可能性高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键盘坏了,键盘不导电了。

网友:
飞线改个小开关试下。以前有坛友发贴改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