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006tx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维修

楼主(2018-07-07):
同行送修dv4-5006tx的笔记本,开机电流1.2左右,不会显示,外接有时会显示,重启后灰屏,风扇都是灰尘,首先考虑的是显卡问题,直接摘下重植,还是一样。会不会显卡坏了,外接有时显示有时灰屏,报价客户后定了一个显卡。显卡到了以后换上,还是一样。论坛下载桥和ec的bios,一起刷了,好像外接都可以显示了,但是内接还是不能显示,换屏,拆测屏线,都没有问题,这是测试屏线的电压 ,屏供电没有,找到屏供电小管,3脚没有供电输出 ,更换供电管,屏供电出来,接上屏,显示 ,整台机子搞了不少时间,心累。

网友A:
这个玩意 坏了                          ??

网友:
你这 一番折腾维修成本上升太多啊    维修还是应该先易后难啊

网友:
应该首先要测屏供电吧!

网友B:
饶了那么大一圈 最后是屏供电问题 话说就算是外接亮 内接不亮 做桥也应该是做南桥啊 为啥要做显卡 这板子是单显的?

网友:
那5脚管不出3.3V直接飞线。。。。收钱

网友:
是ledvdd的信号吧.............就是屏上面的连接保险的那个3.3v 要是没有一般会白屏吧

网友:
楼主外接不仔细  不应该时好时坏才对  第一步如果确定外接正常 估计楼主就不会搞这么麻烦了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一开始是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显示,怎么去一开始就搞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 坏了                          ??

是的。没有3.3v的屏电压输出,没有图纸,直接量屏线的供电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饶了那么大一圈 最后是屏供电问题 话说就算是外接亮 内接不亮 做桥也应该是做南桥啊 为啥要做显卡 这板子是 ...

主要是,外接第一次一般会亮,后面就灰屏了,以前碰到过外接亮。内接不亮是显卡坏的。

网友:
这种问题咋走这么多弯路哦 外接 可以直接就应该测试屏供电。

网友:
那意思是BIOS坏,和屏供电小管坏么

网友:
可以直接测试屏供电...............

网友:
哈哈,我新手看着不错,一起走弯路,一起改正,哈哈

网友:
修机最怕问题多多的机器修三四个问题头大

网友:
象这种问题 确实修的挺累 的    耐心加细心 很重要

网友:
哪有什么都不量,就直接干显卡的??太鲁莽了吧?

网友:
之前也修到过 折腾人的

网友:
还好修出来了,不然亏钱哦

网友:
拆了供电管,直接飞线更快的,简洁

网友:
如果外接正常首先就要考虑屏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