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115不触发维修,大神飘过,求不喷

楼主(2018-07-07):
接到一台惠普的Q115,按开关没有反应,,三两下就把它扒光了,打完值没有短路,上电表笔触发除了公共点别的电压都没有出来。
那就先从3 5V下手,直接找到图纸
各种条件满足,就差开启了,量了EC脚位也是0V,那就差EC的条件,感谢一位师兄告之EC满足什么条件后会发出这个信号,要不就直接干EC了。
直接找到充电芯片
到这里就发现了5脚的分压没有成功,既然16脚有6V,那就先搞电阻,换了两个100K上去只分到了1.9V 看来还是不够,最后就从16脚飞了线到电阻一头。
最后成功亮机了大神勿喷,高手可以路过,感谢大家

网友:
谢谢分享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是入水的吗?

网友:
自然坏的吧,电阻拆出来量已经是200K了

网友A:
楼主,是16脚到PR25有断线的吗?飞线后就可以了?

网友B:
能修好技术也算不错了,修多了才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好技术也算不错了,修多了才有经验

对啊,经验都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16脚到PR25有断线的吗?飞线后就可以了?

换了电阻之后只分到了1,9V,没看出来断线了。

网友C:
没产生大电流公共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产生大电流公共点吧

没有,和公共点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 学习了。。。。。。。。。。。。。。。。。

你都是大神了,这些小问题应该都是秒杀的

网友:
楼主修的很快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有个好思路比盲目修好多了,基本功扎实

网友:
路过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这个电路分析,还得再细看

网友:
是16脚到PR25有断线的吗?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