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红米note1充电-开机-卡米-花屏-重启多次-彻底砖,哪里坏了?

楼主(2018-07-07):
故障经过,手机没电了自动关机了,然后开始充电,然后开机,mi的时候花屏,不是全屏花,就中间一横条花,然后就不断自动重启,有时候屏幕正常有时候横条花屏,最后就是彻底变砖,开机充电都无反应,本想线刷试试,插上后驱动识别是“MediaTek usb port”,刷机也是失败4032。
这究竟是哪里坏了?目前估计不是字库,以前字库坏能开机卡米的,这一点反应没有是什么情况?难道是电源管理芯片坏吗?

网友:
手机版块这么菜吗?连个回帖的都没有

网友:
都是挣钱的板块

网友:
朋友,手机修好了吗?没有的话看看我发的那道帖,或许对你有帮助!红米note增强版的。

网友:
这就是细节    别人讲 根本不会记得住, 这下印象深刻了 这就是细节    别人讲 根本不会记得住, 这下印象深刻了

网友:
可以联机看看有无电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