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能识别部分SIM卡

楼主(2018-07-07):
6代能识别部分SIM卡,多数SIM卡不能识别(显示无SIM卡),主板UMT,测度试SIM卡座及检测脚阻值正常,拆掉VR3101_RF和DZ3102保护管还是一样的故障。请教一下这种故障再检测哪些地方?

网友A:
你说的部分是什么意思?首先,你机器版本是什么,其次插卡试,移动、联通、电信,若是三网通的版本,必定三个运营商都可以正常使用。反正我是没懂你说的多数SIM卡是什么意思。你如果一直怀疑卡槽,那就建议更换一个,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部分是什么意思?首先,你机器版本是什么,其次插卡试,移动、联通、电信,若是三网通的版本,必定三 ...

国行三网的,不用卡贴的。移动卡一部份可以识卡,一部份直接显示无SIM卡,不是无网络,无服务。

网友:
阻值都正常  那供电正常不  还有复位时序等也正常吗。全部排出后   那就是卡的问题了

网友B:
各部位都有电压,没示波器测,换了一个卡座,好像正常了,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部分是什么意思?首先,你机器版本是什么,其次插卡试,移动、联通、电信,若是三网通的版本,必定三 ...

看你的这个描述,只能怀疑卡槽可能有点变形什么的 所以有的开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部位都有电压,没示波器测,换了一个卡座,好像正常了,在测试中。

应该是卡座有细微的变形什么的 只能这么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