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更换屏线接口 ASUS某些机器通用

楼主(2018-07-07):
碰到个外星人  客户自己拆机  把主板这边的屏接口拆坏了

查看了下,发现和ASUS的接口通用   不过ASUS的接口有点损坏  能用,不过插拔了几次之后又不亮了。。

找了料板结果没有了。。   后来换屏时候突然发现接口一样!!!!  哈哈哈    直接拆接口  换上 OK!!

网友:
之前有台外星人,也是客户给拔坏掉了

网友A:
换屏接口的EDP接口,只要针脚是一样的都可以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接口的EDP接口,只要针脚是一样的都可以换的啊?

     是的。。 能上就可以。。。接口自身又没有定义。。

网友B:
LZ怎么做到拆下来的屏接口,没有塑料件损坏的
风枪去吹,塑料件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怎么做到拆下来的屏接口,没有塑料件损坏的
风枪去吹,塑料件融化了

没有好风枪就上BG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怎么做到拆下来的屏接口,没有塑料件损坏的
风枪去吹,塑料件融化了

拆屏幕上的借口可以直接在背面吹呀。。板子这么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怎么做到拆下来的屏接口,没有塑料件损坏的
风枪去吹,塑料件融化了

这个我拆过好多次了  350C  去掉风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