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修B470之小王八盖子,我怎么就整不利索呢?

楼主(2018-07-07):
接到一台B470不亮机,加电后自动触发电流0.3,cpu供电没出来。基本是通病——小王八盖子烧了。

拆机验证,管理芯片外观没问题:

另一面三组供电,最上面这个已经变色,吹下小盖子果然焊盘都烧掉了:

修理一下焊盘,同时换上大小两个盖子管和小8脚的驱动管三个元件,结果还是没有供电,估计小上管焊盘还是接触不好,发现下面有个空位,借用了一下上管的脚位:

开机亮了,不过还没进桌面掉电,测量发现上管短路。并且掉电掉得还挺奇怪,我的直流电源直接断开输出,变成0V,需要按一下开启才能再有输出。上管短路,5V直接送给cpu了,担心烧处理器。
想再换一个上管,看来看去总感觉这管子外观铁壳好像挺皮实,里面其实就那么一丢丢东西,后来发现有朋友用普通管子代替,我也试了一下:

开机亮机,进系统。不过没2分钟发现死机了,电流不动。试了好几次,基本都是在开机后2-3分钟死机,电流或大或小没规律。应该是cpu公共电还是不行,测量大电容,电压在1.8V左右,示波器一条直线很好看。
不过向前查差别就大了,供电有三路,修理了的是最上面的一个。我从下往上打下管D极波形,前两个差不多,最上面那个明显不一样:
第三个

第二个

换管子的:

我只能看出来第一组有问题,不过这样的波形,能说明哪个管子不好呢,实在不会看了。还要再换一套? 我现在眼都该花了,换起来忒费事啊.....

网友:
死机换U试下呗,这个情况可能是U挂了吧

网友A:
不是我说!你这焊工真的是太烂了!

改管子飞线要尽量短!

网友:
这款机器有的这么改就可以,有的改完就容易死机,掉电,最后还是原电路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说!你这焊工真的是太烂了!

见笑见笑,岁数大了,眼都花了

网友:
这机器修起来忒费力。虽然故障很明了,但是你搞起来就不是那么顺畅,鄙视联想的垃圾商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