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81MP无法关机,关机后会自动启动,拔掉硬盘正常,求解

楼主(2018-07-07):
换了电源,换过硬盘,CPU在其他板子上正常,裸版测试结果为:拔掉硬盘一切正常,但连接硬盘后无法关机,关机后现象为CPU风扇速度降低,然后立刻加快,感觉像是重启,我说的连接硬盘是(只插信号线,只插电源线)都不行,所以有点懵,因为如果是漏电之类的,拔掉硬盘从pe里面关机应该也是关不了的,至于BIOS,论坛我只搜到一个,刷上不亮,刷回我备份的BIOS后亮机,但依旧关不了机,BIOS我传上来了,虽然有可能无法关机,但可以亮,有没有大佬看下这是怎么回事,只插硬盘供电一般主板应该检测不到的吧?但同样出现问题。BIOS  8M   25Q64B

网友:
BIOS我会再单独发帖上传。

网友:
外设电路检测下,进PE试试,不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