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INTEL独显主板有改集显成功的吗

楼主(2018-07-07):
N5010 INTEL独显主板有改集显成功的吗 。论坛基本所有方法都试了 ,还是过LOGO灰屏

网友:
刷一个原厂或合成bios,还不行就找板子问题。(真原机bios改后是不需要刷的)

网友:
嗯。我成功好几个了,一般灰屏都是排阻没有焊接好,电阻什么的焊接不良。仔细在看看............................

网友:
楼主,那你还是没有改好啊!仔细检查一下,看看哪里是不是没有焊好的?

网友:
独显改集显还没有试过 楼主成功了的话分享一下经验嘛

网友:
成功的话说一下 或者你 谢谢了  我改黑苹果 独立显卡没用 还浪费电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吗,BIOS呢,改集显你把显卡供电开启断了不就好了,前提是此机有集显

网友:
抢拉3.3屏幕电压

网友:
n4010拆电感就可以哦    5010没搞过

网友:
M5010 和N5010 的显卡 收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灰屏,用排除法或是用表测量一下是不是LVDS信号没有上来

网友(2019-09-03):
这板子好像改不了集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