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81MP BIOS绝对亮机

楼主(2018-07-07):
BIOS是我从一块无法关机(在系统内关机后自动触发)的板子上 备份的,有可能出现同样问题,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下载前考虑好,当然了也只是有可能,这板子还没修好,除了这个问题没有其他问题,论坛上只有一个这个型号的BIOS,但刷上不亮,要不然我也不会上传这个有一定几率出现问题的BIOS。问题我先说出来了,大家下载前考虑好,不要刷上后再来骂我,如果有谁刷了,记得分享一下能不能用,谢谢。对了,这个板子PCI插槽无法跑码。
BIOS是8M  25Q64B  刚刷上第一次亮机大概需要最高十秒,之后五秒以内。
位置在桥旁边。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me的事,初始化me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me的事,初始化me就可以解决了

怎么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是me的事,初始化me就可以解决了

应该不是,我在淘宝买了个,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我在淘宝买了个,不行                                                                     ...

用你自己的初始化呀,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你自己的初始化呀,很简单的

主要是,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你自己的初始化呀,很简单的

我没学过理论,月饼老师发的修改ME我看不懂,或者说似懂非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学过理论,月饼老师发的修改ME我看不懂,或者说似懂非懂的

很简单的,几步就行,他们的方法太过复杂了,简单的就是用工具提取(同芯片组差不多大小的版本号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完全没关系),然后打开你自己的rom用工具定位入口,用winhex跳到入口,用提取的me覆盖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几步就行,他们的方法太过复杂了,简单的就是用工具提取(同芯片组差不多大小的版本号高一点或者低 ...

从哪里提取?是吧BIOSME提取出来再刷上吗?还用原来的m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提取?是吧BIOSME提取出来再刷上吗?还用原来的me?

可以从asus或者技加的网站下载同芯片组的,里面有原始的me,提取出来就行了,工具自动提取的,很简单的.就是复制粘贴的事...没任何技术含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asus或者技加的网站下载同芯片组的,里面有原始的me,提取出来就行了,工具自动提取的,很简单的.就是 ...

谢谢,谢谢,不过我替换后不亮了,是me弄错了吗?我把我的步骤写下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ASUS官网下载---使用UEFITool_NE_A25提取ME保存----使用MiniPro Programmer(我一直用的编程器软件)打开保存的ME-----鼠标右键选择“块定义”,拉到最后,将起始地址设置为0,结束地址设置为拉到最底下的那一行,然后就全选了,右键复制------再次打开一个MiniPro Programmer,选择之前备份的BIOS------Ctrl+f搜索202080,-------右键块定义吧202080处设置为开始地址,结束地址还是最后--------然后粘贴--------保存------刷写进BIOS芯片----安上不亮,是我下载的BIOS不行吗?这个芯片型号是25Q64B,然后下载那个芯片型号是25Q64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不过我替换后不亮了,是me弄错了吗?我把我的步骤写下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ASUS官 ...

你这样好像好复杂,直接替换你保存的me就可以了,记住,me大小差不多的才行.me有二种,有一种是企业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好像好复杂,直接替换你保存的me就可以了,记住,me大小差不多的才行.me有二种,有一种是企业版的...

我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C(2018-10-30):
亲测是好的   装上去可以亮机  就是时间稍微慢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测是好的   装上去可以亮机  就是时间稍微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