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75M-PLUS诊断卡22代码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8-07-07):
   华硕B75M-PLUS跑码22,拔了内存试不变,证明不过内存,测+1.5VDUAL、SPD、SMBD、SMBC、VTT DDR电压都正常,目睹 4条DIMM 无任何外观损坏迹象。

    试刷BIOS与放电仍然卡22代码,示波大法测两内存数据发现SMBCLK没波,SMBDAT则一闪而过,不正常,点图追查两信号,发现共同经一272排阻上拉+3V,还有两个207小场馆的S极(D极通往PCH),感觉意义重大,保险起见,把SRN18(272排阻)、SQ8、SQ9一起换掉,上电诊断卡一路小跑62代码过后就亮机了,故障排除!
ASUS B75M-PLUS 1.02点图: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Asus

网友:
学习了!华硕板真不好修。。。。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秒修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thanks for this

网友:
示波器我还不会用,看来SM总线要示波器才准啊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看下哪些信号没有量

网友(2018-09-19):
厉害了,我这新手连这信号都看不懂,真他大爷心累

网友:
SMBD和SMBC电压正常。就是说他们连接桥的信号出问题是吧。这个到值得学习。之前修测试电压正常的。但是挡55的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楼主,我有一块华擎B75 pr3 不过内存维修
诊断卡显示55,不过内存,测量内存的电压
结果为
主供电1.58V: 51脚 (正常)
负载供电VTT0.78V:120脚,240脚(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SMBUS)3.4V:238脚(正常)
SPD供电3.4V:236脚  (正常)
参考电压0.78V :1脚 (正常)
时钟电压1.5V左右:63,64(不正常,实际测量结果为0.6v)
查了下图纸,这个是直连CPU的。
不知道哪里下手修了???

网友A:
老板居然点位图都能找到,台式机图纸好少,好多都找不到,挺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居然点位图都能找到,台式机图纸好少,好多都找不到,挺郁闷的

华硕的资料 是公认的多哦!杂牌的就很少资料了

网友:
有图子就是好啊,谢谢楼主分享,收下备注用。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有示波器修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问题修到过,直接换两个管一起换就好了,测电压是3.3完全正常,一换就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