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大短 通病

楼主(2018-07-07):
有时候大概检测下  然后查通病  在做生意的角度要少浪费很多时间  走很多弯路

网友A:
显卡 MOS 也坏了,我看你也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MOS 也坏了,我看你也拆掉了

嗯  就是那4个管子 前两个  但是我一起换了

网友:
要少浪费很多时间  走很多弯路   是的   做生意还是要讲究成本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rmation....

网友B:
这是让看帖子的自己去想显卡供电就是通病吗

网友:
好思路啊,这样就节省时间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这款机器   要阉割    不行就天天烧     关键显卡芯片还不坏   这才是个奇迹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让看帖子的自己去想显卡供电就是通病吗

不是 是这个机器开始修以来 遇到了20多台同样问题的

网友C:
显卡供电短。。显卡不烧吗
这样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短。。显卡不烧吗
这样换了就好了???

这个机器经常烧显卡供电  但是显卡很少烧坏

网友:
谢谢分享      目前还没有遇到这台机子有这样问题的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换了用不了多久又烧,还不如直接取了

网友:
短路的好修,哪里发烫动哪里,钱就到手了

网友:
有图有说解,不过的分享,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