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触摸ic求助

楼主(2018-07-07):
今年开始修苹果主板,修触摸ic比较多,都是快克2008   温度350十秒左右拿下触摸ic.飞线打绿油,装好ic。交给顾客之后基本一个星期吧,就出别的毛病。umt出毛病可以接受可是别的板底也出毛病。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对了植锡用的低温锡,装触摸ic  270度

网友:
PP5V1_TOUCH_VDDH

网友:
温度高了

网友:
用低温锡肯定要出问题啊,植锡都是用常温锡的

网友:
不能用低温锡,用180度锡浆,手工问题居多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不够详细,低温锡改成常温,低温我只用来飞线或者焊小电容小电阻  关于温度每把风枪的温度都不一样,吹多了就知道了。我的快克850A+320° 风速2

网友:
用常温183度的锡来植锡 然后吹回去的时候如果温度高的话要快 不要吹太久 基本芯片自动归位再吹两秒基本就OK了 我直接都是450 然后几秒之内吹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