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一发联想S410焊盘烧毁维修一例

楼主(2018-07-07):
机器型号:联想S410板号LA-A321P
故障现象:插电不触发,待机偏高
客户描述是原来屏轴断了就一直在用,突然就开不起来了,客户自己说感觉好像屏线哪里好像烧起来了,结果故障现象和客户的描述,心里想是不是屏线短路了,因为轴断了,最容易把屏线搞坏,麻溜的拆开B壳,一看线这个样子了

我去这都烧成一团了,马上就把机器拆出来,一看主板,我去芯片炸了,一看RTD2132R(这是我把芯片拆下来后拍的照片,临时想起来发贴子)

在看看焊盘,仔细的用刀片刮掉碳化的部分,炸成这个熊样子了,这个时候还是老规矩,打全板的阻值,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在次插电,机器也可以触了,看电流也有跳变,就是机器不显,那就先不管,把这个烧掉的地方先给整好

板层里面的地铜都漏出来了,先不管先把这层用绿油给盖掉,下面是盖好后的效果

处理好后下面就是要把焊脚给补上,下面就是用漆包线接

接好后在来一遍绿油,上绿油的时候要注意,油不要弄的太厚,要不然固化不了,表面是硬了,里面面没感觉

用紫外灯照一下后,基本也就处理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上新芯片(原来的芯片的RTD2136R,但我手上只有RTD2136N,先换上在说)

处理完成后,效果还是不错,然后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接上新买的屏线,满怀期望的插电,

接屏亮机,大爷,心里长长的嘘了一口气!这里也可以说明,RTD2316R在这个机器上可以用RTD2136N代换
各位师傅们,麻烦给我加个分,感谢!

网友:
高手啊。处理焊盘功夫很到家啊.......................

网友:
手艺不错!这是信号转换的吧?

网友:
楼主运气还算不错 赚钱了 没烧其他的     这种最怕烧一大堆东西

网友:
还好,这个烧的不是很深,遇到有的机器烧的很深了

网友:
这焊工不错呀,修机器有时候就这样感觉很严重的故障修一下好了,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没有修好。

网友:
焊盘处理的不错,这个烧的面积还不算大,恭喜赚钱了!

网友:
为什么这个图形转换芯片这么容易坏啊?好的的机器都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不错的处理方式,不过比较耗工夫,出得起价格的客户修修 。

网友:
这个焊接工不一般呀!!!!!!!!!!!!

网友:
楼主又赚了300   现在维修 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
着实这个手艺没得说,值得庆祝的是还成功了,楼主功夫很深啊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话说都没得补过焊盘的小白

网友:
这焊盘处理的杠杠的啊,手工技术不错啊

网友:
这个处理方法不错,整洁也很干净,下次遇见了可以试试

网友:
真是学习到了。。。。。之前遇到这种问题,搞了半天,搞不定。。。。。。

网友:
引焊盘的手工确实不错,我都还没这样引过

网友:
学习了,谢谢,......焊盘看起来搞的多好的呢

网友:
处理焊盘的技术确实可以   我都冇高的   能用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RTD2132N代换RTD2132R    ,图片也是RTD213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