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修联想G470加电不亮

楼主(2018-07-07):
开机上电电流到0.23,判断有电压未出.拆机过程中拔掉屏线后加电电流能到0.8,测各主要电压也基本都有。开始走岔道了,折腾屏线发现只拔掉色相头就能加电到0.8,看电流到0.8有跳变但屏不亮。换屏换屏线没用。测各主要电压也基本都有。刷BIOS没用。再测测电压吧,看电流到0.8有跳变,像要亮的节奏,看看屏接口电压,一量发现问题,屏供电LCDVDD只有2.2V,找到问题了。查此电压是U39发出的3.3伏2级电压,是2.2伏。测U39G极只有3.3V,拆下测量发现G、S极阻值30Ω左右不正常,更换U39故障排除 别人修机快发帖详细,我是发帖简单,修机用时半天,不过修好了还是小小满足一下。

网友A:
既然判断有电压没出来就不要去刷BIOS

网友B:
0.2几的电脑一上来你就考虑屏供电,这也太离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几的电脑一上来你就考虑屏供电,这也太离谱了吧

别人是拔掉屏线电流能上到0.8、,你没有仔细看吗

网友C:
还没有修到过拔掉屏线电流就正常的呢,今后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判断有电压没出来就不要去刷BIOS

小白和老手的思路可能不一样,老想有奇迹发生,拔拔这个擦擦哪个就有可能好了。感谢您的点评

网友D:
0.2几 直接看二级电压,吗

网友:
能修好就好。谁不是从新手走过来的,给自己点信心。,修好就行,。修多了自然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0.2几 直接看二级电压,吗

裸板能出CPU、内存、显卡电压,就以为待机和转换电压是正常的,没测,所以走了弯路又绕回来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修到过拔掉屏线电流就正常的呢,今后注意。

U39坏了,3.3伏二级有电压但供电不足,负载小了能上正常电流,接上屏负载大了3.3伏被拉低了就不正常了。我这是事后分析,还是经验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