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F4000 用一会花屏维修

楼主(2018-07-07):
版号V30SIX 用一会花屏  花屏的的时候 测到北桥1.2v 转换不正常,测G级电压不稳定 1V 到2v跳变,    拆 G级电容还是不行  换掉Q500  G 级电压恢复到18.5 正常了  N管 G 级 18.5 完全导通,

网友A:
本来是换电池 换 外壳的 机器   还得帮他修主板 ,意思说我弄   开机突然花了 ,应该不能再花屏了吧 维修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换电池 换 外壳的 机器   还得帮他修主板 ,意思说我弄   开机突然花了 ,应该不能再花屏了吧 维修结 ...

楼主,那你不是免费帮客服修了一下主板吗?

网友:
这种故障,不看经验的话,也不好找啊。找找也费工夫 。

网友:
没砸你手里啊  哈哈   差点了  这机子还换壳子  换电池  有钱人的世界搞不懂

网友:
拆机需谨慎,特别是进水机或者摔过的本子

网友:
说明以前就是这个样子的,叫你换了配件然后在帮他修机、

网友:
生意不好干啊  搞维修的谁没碰见过这种事

网友:
没懂楼主说的啊    是Q500坏了吗?

网友:
不会吧?这个电压不出来不是不能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换电池 换 外壳的 机器   还得帮他修主板 ,意思说我弄   开机突然花了 ,应该不能再花屏了吧 维修结 ...

就是 怕这种的  怎么说 都说不清楚

网友:
唉  真的怕这种  钱没赚到   时间还没了  身上冷汗直流

网友B:
缺少供电,请问会花屏马?谢谢!!!!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最后还是没修好,找不到原因

网友:
楼主这个维修的直接,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少供电,请问会花屏马?谢谢!!!!

SIS  芯片组集显   1.2V   转换电压 不正常  电压 0.9到0.6  过一会 就没电压了  屏 开始 也是花了 慢慢 黑了  这种花屏  很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