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5D可调电源故障判断求教

楼主(2018-07-08):
今刚准备维修一本本 发现电流表发傻了,无电压输出调节没反应一直0.4 0.5跳动,

想想可能是电位器问题拆开看坏了个 换上故障依旧,正常通电之后升压应该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就顺着电路找到的8090三极管着急没拍图见谅,B级由324控制IN+高电平 -也高电平 输出0V 马上干掉通电测试,清脆的声音出来了,本以为可以谢幕了又出现新的问题

, 显示板一个只看见小数点 一个000调节无反应,唉郁闷了,修吧就好这口目测和测量板子上的电阻电容没有问题,看了看芯片在量量工作电压,估摸着可能是芯片坏了手头也没有暂时等等把。那位大神指点指点,交流交流呗。

网友A:
继电器动作时输出电压是否能够正常变化?检测电压和电流的连线没有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动作时输出电压是否能够正常变化?检测电压和电流的连线没有接好?

输出电压正常变化  检测的线没问题 就是升到5V上变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