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4.0

楼主(2018-07-08):
h61-ds2主板装上CPU触发上电,2 3秒后断电。能再次触发,但还会断电。不装CPU,触发后上电,然后断电,会自动上电断电反复。谢谢维友,大大建议。
自动上电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各路供电和时钟复位查了没啊。先查一下。

网友:
供电 时钟复位 正常的话。就对调一下Bios。

网友:
此板刷BIOS后,有了新问题,开机奇慢,不出核显,插独显后能显示。设置BIOS保存后不能顺利启动,要多次自动重启后才能显示,而且设置后还不能清除,请教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