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Viewer 出错

楼主(2018-07-08):
BoardViewer 出错,搞了一个早上了,不知道怎么办,,,百度过很多都没不解决的,,,也试过重新下载,还是这样

网友:
重新换个电脑再试试,估计是你的系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说明在此!!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说明在此!!

谢谢宵神,,搞定了,错出在了----选项---图形---要选G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