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00装上coms电池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7-08):
同行送修一台hp 2000的笔记本,不触发,待机电流正常。拆机,先拆下coms电池放电,再装上去。开机,风扇转了,电流1a左右,但是不显示。关机后再开就不触发了,经过多次测试,发现清bios就可以开机,但不显示。先下载bios刷刷看,这主板桥和ec都有bios,一起刷了,还是一样。论坛里面这样机型的维修经验也很少,检查了coms电路的二极管也没有问题。没思路了,在论坛搜索,coms电池相关的维修经验,浏览一番后发现有霍尔元器件损坏会导致这样的情况的经验,于是马上拆除霍尔元件 ,果然开机显示,谢谢迅维平台又给我一次收钱的机会

网友:
前面那张图是维修后显示图,这个霍尔元器件在开关板上,后面这张图发错了,。。。。。

网友:
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  真的    我就论坛看到的多

网友A:
霍尔元件出问题只会不触发,也不会造成不显示啊

网友:
哈哈我也修到一个不开机的,这个机子。是开关板上哪个稳压二极管穿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

网友:
没见过  这种问题过   路过  学习  一下

网友:
确实不会显示   lid信号  lid 就是盖子的英文  盖子盖上怎么会显示呢   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霍尔元件出问题只会不触发,也不会造成不显示啊

第一次显示估计是清bios的自动开机。但是不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显示估计是清bios的自动开机。但是不会显示

第一次开机估计是清bios的自动开机。但是不会显示

网友:
拆除霍尔元件              是啥   休眠的的吗

网友:
lid导致不亮  学到了·

网友:
小白 先学习了   收藏一下

网友:
好样的,被楼主发现了,哈哈哈。。。。。。。。。。。。。。。。。。。。。。。。。。。。。。。

网友:
那芯片是不是三只脚,比普通的MOS管要大要粗呀?

网友C:
霍尔元器件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18-11-26 11:09):
不就是休眠开关吗。。。。。。。。

网友:
LID_SW#被拉低所至,放电后一般会自动上电,所以再按开关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霍尔元器件是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屏幕合上就息屏,

网友:
也不换一个上去?这样lid失效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