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芯片F75303M的作用

楼主(2018-07-08):
我的机器是LA-B016P,他是在EC旁边的一个十脚芯片,怀疑是跟EC程序有关的芯片,但不知道具体作用是什么,有没有大大知道他是干嘛的。
顺便一提我的机器是开机无显,有的时候伍声报警,刷了个别BIOS会亮一下再重启就不亮了

网友:
上传下芯片的图纸

网友:
温度传感芯片,写的很清楚

网友:
典型的温控芯片啊。

网友:
有图的话很容易就分析出了吧      上面几位说的对

网友:
谢谢大家了 ,那有没有遇到过我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
重启不亮电流跑多少,,,,,,,,,,,,

网友:
既然怀疑就换一个!

网友:
温控芯片 英文还是要多学习一下 啊    与世界接轨

网友:
温控。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