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累了休息一会

楼主(2018-07-08):
华硕g41主板  触发 短路  测试电容cpu供电短路,拆了上下管。还有一路pwm短路  ,拆了八角芯片 rt9605

网友A:
全拆啦含短嘛,估计cpu也挂啦,cpu电源管理芯片也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拆啦含短嘛,估计cpu也挂啦,cpu电源管理芯片也要换,

可不是嘛 搞着搞着 把自己搞死了

网友B:
我一般短路的不维修,之前大短路 更好2组上下管子 和EPU 好了  但是后面用着用着又烧坏  还烧坏2颗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短路的不维修,之前大短路 更好2组上下管子 和EPU 好了  但是后面用着用着又烧坏  还烧坏2颗U

兄弟,下次记得斩草除根。换电容就都欢乐,换mos,把所用mos都换了,不能留着祸害!最好不要有返修,因为累人而且不挣钱

网友C:
G41好板也就50元。这个修得。。直接换块划算多了。

网友D:
现在基本这个都不修了  都是换啊

网友:
废板子也能卖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1好板也就50元。这个修得。。直接换块划算多了。

是的,我不搞了,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基本这个都不修了  都是换啊

感谢提醒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