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腐蚀

楼主(2018-07-08):
   总线供电G级连接的电阻 是多少K的  上下2个电阻都腐蚀掉了。
  求解。。。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不就清楚明了吗?论坛也有图纸吧。

网友:
看图纸或者发图片 版本多少?..........

网友:
版本是 3.0的。。。。。。。。。。。。。。。。。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不就清楚明了吗?论坛也有图纸吧。。。。。。。。。。。。。。。。。。。。。。。。。。。。。。。。。。。。。。。。。。。。。。。。。。。。。。。。。。。。。。。。。。。。。。。。。。。。。。。。。。。。。。。。。。。。。。。。。。。。。。。。。。。。。。。。。。。。。。。。。。。。。。。。。。。。

网友:
这个没有修到过,论坛图纸一大把,查查吧楼主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之前有一个帖子:
GA-B85M-HD3 正常使用半个小时后突然掉电!
型号GA-B85M-HD3
请问后来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主板跑一下线再移过来不就行了。。知道阻值也不好找电阻,随便找1155针技嘉料板都行了

网友:
自己看吧,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