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 MS-7863 怎么进BIOS

楼主(2018-07-08):
HP MS-7863 怎么进BIOS 按ESC F10进不了BIOS 机器问题没认到启动项 我换了硬盘一样

网友A:
lz.你按del键试试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按del键试试看能不能进bios

按DEL也进不了BIOS

网友B:
开机的时候按F10,试下是否可以??

网友C:
dell  试试
开机的时候按F10,试下是否可以??

网友D:
加按Fn键试试,.有的F几要Fn键按死再按F键才有效,按完放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时候按F10,试下是否可以??

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  试试
开机的时候按F10,试下是否可以??

试了不行 换了板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按Fn键试试,.有的F几要Fn键按死再按F键才有效,按完放手

不是笔记本 是台式机没FN键

网友E:
找到问题了是网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找到问题了是网卡问题

不是说板也换了吗,换的板子网卡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问题了是网卡问题

PCI-E的网卡 不是主板上的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板也换了吗,换的板子网卡也有问题

PCI-E的网卡 不是主板上的网卡芯片

网友G:
f9和f10狂按,还不行问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G:
f9和f10狂按,还不行问客服

找到问题了是网卡问题PCI-E的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f10.。。。。。。。。。。。。。。。。。。。。。。。。。。。。

找到问题了是网卡问题PCI-E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