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X2270Smh-LED 液晶显示器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7-08):
显示器型号如下图

如题,触摸电源开关没有反应,拆开主板就是这样的。

用维修电源调试到19伏,通电电流0.046A,量测电路5伏电压正常,3.3伏。1.2伏都正常。通电时间久点,摸芯片稍微有点热。估计芯片坏了,怕麻烦想换板,查了某宝价格都是1百多。有点小贵,
怕客户不接受,报价100元,客户接受,于是订芯片,芯片到了安装通电,电流有跳变,出正常图像。测试待机电流就小很多了,估计大夏天的温度高引起的芯片损坏。顺便备份了里面的程序。

网友:
这样的都换板了,,,,,,,,,,

网友:
这板子应当不便宜,,,,,,,,,

网友:
板如果便宜,我就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还是赌对了,楼主好样子的。。这个芯片估计也得10几块钱

网友:
这种集成的板子一般都很贵

网友(2018-08-07):
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板子不便宜   直接订了芯片 后来店里小伙子说要试试 结果把焊盘全都搞没了   难受啊

网友:
显示器这么便宜               贵了很少修

网友:
现在啥都不好修呀,新东西太便宜了

网友:
这种芯片有点薄,而且发热大,容易坏。。。

网友:
直接换一个通用的驱动不就可以吗

网友:
咋不先刷个数据试试看,换芯片风险更大。

网友(2018-09-10):
没有遇到过都是旁边3.3v的管有问题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