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416 跑码不亮机求普及

楼主(2018-07-08):
DELL 14-7416 板号:la-d821p 4代的内存
机器故障0.004触发0.016
拆机放电后 会自动触发 电流0.86-0.76来回跳示波器抓排阻一直有不同的波 20秒后掉0.55内存没波
触发瞬间BIOS有波 0.86-0.76的期间没波 然后掉0.55时又有几秒钟的波就没了

自己改过BIOS不行淘宝买过也不行 迅维下别人保存亮机的BIOS改ME也原故障
外接键盘大小写不能亮  外接HDMI转VGA也不亮

没遇到过有没大神科普一下
这故障估计应该不是BIOS和内存 接适配器就自动上电

网友:
内存没波 那自然内存没有过咯

网友:
去掉电池的话自动上电,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A:
刷个bios 试一下先啊       几率还是很高的

柴油机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看CPU寻址没,没就查查CPU复位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试一下先啊       几率还是很高的

恶意灌水噢  我说改了BIOS还淘宝买的都不行

网友:
有没板载内存  可以考虑先屏蔽板载内存先

网友:
屏蔽内存试试

网友:
这种新机器要是没图的话很不好修~ 刷个BIOS不好 多半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