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d 换桥内屏不亮外界正常

楼主(2018-07-08):
x550jd 换桥内屏不亮外接正常 bios 刷过 桥换过2个全新都一样 这个没有 edp转换芯片的 i7 4代主板 谁遇到过。
芯片

网友:
是不是换桥的时候碰掉了小电容啊 ,认真看下

网友:
是不是没换好 .打下lvds阻值看看

网友:
图纸看下,lvds走的显卡还是桥,,,,,,,,,,,

网友:
查查lvds来自哪,如果是桥就试试重植或换桥

网友:
有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