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华硕12V供电主板H110-M/K20CD/DP_MB REV1.02 BIOS

楼主(2018-07-08):
机型:H110-M/K20CD/DP_MB REV1.02
配置:12V+供电, 支持12-19v,上笔记本DDR4内存,支持MINIPCIE接口
故障:开机跑码55卡主
检修:6代的U,1151的。
      清CMOS无果,换内存,OK,跑码时间长,亮机。原来是内存问题。
      BIOS M32CD_A_F_K20CD_K31CD   0902 X64  2016-2-4
      电压调到15V,电流1.7,所以总功耗不到30W

bios备份下来,16M的,压缩后7M多

网友A:
此型号官网找不到,估计是给收款机之类厂商代工OE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型号官网找不到,估计是给收款机之类厂商代工OEM的。

不是找不到!是你压根不会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找不到!是你压根不会找!!!

哦,请教仁兄,怎么找? 我只会再官网技术服务里搜索,难道是台湾或者美国的官网?我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请教仁兄,怎么找? 我只会再官网技术服务里搜索,难道是台湾或者美国的官网?我没有试过

只要是华硕官网都可以找到这个机器的BIOS!

这种主板一般是华硕品牌机使用,所以你要搜索品牌机的型号!

H110-M/K20CD/DP_MB 你搜索K20CD就直接出来了!

网友:
确实可以! 按照仁兄的方法,下载了最新的官网BIOS,这里也发上来,解压后是8M,应该可以直接刷。

网友(2021-03-15):
BIOS是好的,刷上开机亮机大概10多秒

网友(2022-06-16):
为啥原机文件是16M  官网下的是8M能用吗,

网友C(2023-09-23):
这个准系统,我家里也有,想来玩儿E3,所以这个准系统的主板最高支持tdp功耗多少瓦的CPU啊?我想装1245V5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准系统,我家里也有,想来玩儿E3,所以这个准系统的主板最高支持tdp功耗多少瓦的CPU啊?我想装1245V5

求求了在线等是真的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求了在线等是真的急。

国庆节前需要得到信息。

网友(2025-04-04):
我的是rev1.02的,卡0.8电流,刷了这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