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 不触发 板号la-8131

楼主(2018-07-08):
拿到手 不确定     拆开  量了一下 各电压 阻值 正常   有静态的 3V  5V       开机信号 是高电平     按开机键  有跳变    但是 不触发    刷EC  OK  还有LID 是高电平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吧?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ECRST正常?RSMRST正常?ACIN信号正常?南桥的RTCRST正常?  信号查完之后再看看问题在哪里,可以按照时序去修的

网友:
这个机器 9012是带程序的哦   检测一下EC

网友:
EC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