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14 ISK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8-07-08):
有一台联想310S-14 的本,新款的 6代CPU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1 用适配器 一切正常。

2 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也一切正常。

3 电池充放电等都正常,插上适配器和电池开机后,再拔掉适配器仅用电池也正常,重启也可。

不正常的地方 不插适配器,光用电池就开不了机,我把板拆来下量了一下,光用电池,电池根本就不放电,实测电池接口红线就无电压,插上适配器,电池才放电,实测电压和电池放电电压相等,并不是隔离保护的电串过来了,可调电源待机也是正常的,隔离保护的管子没击穿。换另一块电池也是同样情况,这个电池换到另一台机上光用电池开机也正常。啥情况啊!

网友A:
换电池试过没有,我这里也有一台S3的用电池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试过没有,我这里也有一台S3的用电池不开机

电池换过也一样,这个电池拿到别的电脑上面一切正常

网友A:
查到电池的两根数据线看下,有可能是BIOS,我的在找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到电池的两根数据线看下,有可能是BIOS,我的在找BIOS

我到台湾 官网更新过BS 也是一样

网友:
编程器刷,更新有什么用。。。。。。

网友A:
话说今天怎么搜不了东西啊,我这金币也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今天怎么搜不了东西啊,我这金币也不少啊

光插电池不插适配器,电池根本不放不出电,电池接口的红线都没电压,插上适配器就有电压了

网友A:
到电池的两根数据线有电压么
。。。

网友:
求ThinkPad  S3-S391 BIOS,有看到的给下链接,我什么都搜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电池的两根数据线有电压么
。。。

有,都认得到电池,插上适配器一切正常,充放电也正常,插上适配器开机后 ,拔掉适配器也一切正常,就单用电脑不触发,单用电池公共点没电,电池接口也没电压,也就说单用电池,电池没放电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下嘛,话说你能搜索东西么,帮我搜下BIOS呗

网友A:
搜到了把链接发这个上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到了把链接发这个上面,谢谢了;

我也搜不到 不知怎么回事 ,你不要精准搜索,

网友A:
什么搜索都没有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搜索都没有用。。。。。
。。。。

你刷BOIS 好了没有?修好给我说一下,你先测下公共点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的刷好了,,,,,,,,,,

网友B:
充电模块有问题吧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模块有问题吧00000000000000000

搞不懂什么问题,只插电池,电池根本不放电,要插电源开机后一切正常,充电芯片换了,隔离换了 ,BS也刷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