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充电宝制作

楼主(2018-07-08):
材料:1升压板
           2电池3.7v
           3导线四根
            4开关一个
           5电路板一块
         新人第一次发帖

第一步,先将电池焊上导线

第二步上电路板 记得加一个开关,控制电流,防止额外耗电
                         不要接正负极,接反必烧
第三步,因为这种升压板只有输出没有输入,所以要加个降压的给电池充电。我正好蓝牙耳机坏了,所以这里拿蓝牙耳机来当降压模块
                   上面写的spk是声音输出,另外两个是电池的,所以接另外两个,
                。因为我还没买到热熔胶枪,所以还未固定,觉得容易松动的话可以用热熔胶或纸胶带固定

网友:
光线不太好,请大家见谅。大家也可以将spk接到3.5mm耳机母头, ,然后把耳机头插进去。一个蓝牙音响就做好了

网友:
搞个升压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