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接电大电流

楼主(2018-07-08):
   今天卖了个故障板。接可调电源如图
把电压拉低了。看电流短路了。就按接电短路维修.
    马上熏松香,给主板接上电源。马上看机
    没截到熏松香的图,就用这个了,拆掉这个电容就正常开机了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上电就漏78....拆了充电IC就不漏.但更换充电IC故障依旧...无从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上电就漏78....拆了充电IC就不漏.但更换充电IC故障依旧...无从下手了.

先看看有没有动过,有进水腐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上电就漏78....拆了充电IC就不漏.但更换充电IC故障依旧...无从下手了.

接电开机看看最好。能开看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电开机看看最好。能开看故障。

能开机.不过电流偏大..1.5A..功能都不敢试.怕烧坏

网友:
打主供电输出的对地值。看那路短路。对地值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不过电流偏大..1.5A..功能都不敢试.怕烧坏

也先要看有没有进水。清洗一下主板

网友:
接电熏松香。这么大的电流应该能熏出来。看那化了敢拿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先要看有没有进水。清洗一下主板

不是进水的.不是进水的.不是进水的.不是进水的.

网友:
熏松香啊。接电1.5A很容易出来的

网友:
还在吗?有问题一起讨论讨论啊

网友:
你的电源表买来多少钱

网友: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电源。学校的。应该是200到300之间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我也可以问问老师

网友: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一探讨探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上电就漏78....拆了充电IC就不漏.但更换充电IC故障依旧...无从下手了.

拆了ic就不漏 那应该是前端问题 检查下

网友:
为什么是这样?是进水腐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