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卡在logo过不去

楼主(2018-07-08):
主板型号:华硕P8H61-M LX3 R2.0

问题开机提示如图:

解决过程: 先是设置BIOS提示的问题未果,然后BIOS清零,最后刷BIOS。刷的BIOS是从迅维网站下载的同型号,刷完还是这个问题就再没更换别的BIOS刷。
  求救:各位大师傅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是板子硬件出了问题吗?

网友A:
對於csm啟用它是uefi,對於其他操作系統禁用傳統模式。

网友B:
没有检测到硬盘,你BIOS里面能不能看到硬盘?

网友C:
小白路过,小白建议按照提示更改bios,如果没效果代表bios无记忆,这个情况没遇到过,首先让bios记住,记不住就再刷bios,不行就找高手检查主板电路

网友:
板子是好的

网友:
改下设置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於csm啟用它是uefi,對於其他操作系統禁用傳統模式。

设置问题是第一个解决的,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检测到硬盘,你BIOS里面能不能看到硬盘?

能检测到硬盘,这个跟检测硬盘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路过,小白建议按照提示更改bios,如果没效果代表bios无记忆,这个情况没遇到过,首先让bios记住,记不 ...

设置过了,BIOS刷过了。现在就差检修电路了。

网友:
你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确定不是主板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设置问题已经试过了,按照提示设置的。

网友:
也刚好有一片这样的,不知道能不能搞好

网友:
硬盘认不到   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
我有块华擎的别的都好,就是硬盘认不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修?

网友:
换一片同型号BIOS芯片,编程器刷好,上机试试。

网友:
用U盘  PE能否进入,如果可以,就是桥的SATA模块没工作,要检查SATA模块工作条件

网友D:
问你个问题   你这是不是插上显卡能跳过logo    还有cos电池座子换了   那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你个问题   你这是不是插上显卡能跳过logo    还有cos电池座子换了   那个二极管

刚看到,独显没试过,客户拿来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
楼主这是求助  还是经验啊              问题解决没

网友:
我遇到过 清零就开机,但是重启不行。我觉得是相关电路问题,需要图纸对着找